台式机主板供电异常的咨询

楼主(2021-01-31):
大家好!
       我是维修小白,一张技嘉的B250M-DS3H主板,判定为桥损坏,但测量其它供电也感觉不对,各种供电都感觉短路,但实际多种供电都损坏的机率很小吧?
1、未装CPU,测CPU供电阻值:二极管档0.001V,电阻档95欧
2、拆除内存供电下管,没安装内存测内存供电阻值:二极管档0.007V,电阻档0.47K
3、拆除桥供电下管,测桥供电阻值:二极管档0.000V,电阻档56欧
4、桥上是电呈现也是短路,二极管档测0.000V
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是不是损坏点较多。

网友:
顶一下,请大家给予领导,谢谢!

网友:
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CPU供电你打的是应该是供电电感或者mos管吧 95也是在正常的范畴里面。判断供电有没有损坏直接插24pin插头,首先从+5VSB 和+3VSB开始。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悲惨的维修历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你打的是应该是供电电感或者mos管吧 95也是在正常的范畴里面。判断供电有没有损坏直接插24pin插头, ...

感觉指导,只是想确认一下判断方法

网友:
13级的维修小白

网友:
进来看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