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14ISK充电慢

楼主(2021-01-31):
请教,一台联想联想300S-14ISK笔记本充电慢,充电电流248ma ,本能够正常开机关机使用, ,板号LT41 14292-1, 换过BQ24780S包括充电取样电阻等外围元件、充电上下管、隔离管、BQ24780S各电压均正常,电池换了,bios刷了,请大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红圈内元件均换过

网友:
    充电有点不好修。。。。

网友A:
PR4419,检查这个电阻,以及PWR_CHG_ILIM信号上拉电阻
还有PR4421、PR4423这两个电阻与芯片和后级是否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4419,检查这个电阻,以及PWR_CHG_ILIM信号上拉电阻
还有PR4421、PR4423这两个电阻与芯片和后级是否断线

谢谢,我查查看,一会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查查看,一会回复

PR4419又换一个,PR4421\PR4423 10欧姆正常和24780未断线,通电测试还是249ma电流

网友:
会不会跟EC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4419又换一个,PR4421\PR4423 10欧姆正常和24780未断线,通电测试还是249ma电流

PWR_CHG_ILIM信号上拉电阻 查两端电压还有到芯片是否断线

网友:
就是没换EC测试,跑线路总线和EC没断线

网友C:
你用原装电源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原装电源 看看

用客户的原装电源试了win10系统显示从40%左右到充满要3小时,观察充电百分比增长很慢,应该不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C:
奇怪的故障 先干BIOS试试   不行 研究下 适配器 检测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故障 先干BIOS试试   不行 研究下 适配器 检测这块

BIOS已在系统升级到最新了

网友D:
找个废板把充放电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换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废板把充放电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换一遍

BQ24780S周围的电容几乎都换过试了

网友:
反馈不正常吧。检查一下反馈电阻

网友:
你把PL4401换一下,然后把PU4403上端直接接19V试试,或者用万用表测量PU4403上端电压是多少,感觉有可能电送入PU4403这里有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
换电池试试,电池的时钟数据和温度检测脚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充电接口换掉,充电接口上有检测信号,Ec芯片检测一下,这问题有点怪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