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K不稳定

楼主(2021-01-31):
ASUS  H81M-K  拿到手风扇转下停  不反复
测电压  除了CPU供电  其余OK
  测CPUEN  瞬间有3,3v
  多点几次居然能点亮   亮的时候CPU供电电压1.8V  高吗?

网友:
不高的,但是应该还会不亮

网友:
把CPU开启的三极管拆了!

网友:
华硕h81-k这板子老是出问题

网友:
我这两天遇到过一张偶尔能开机而且开机后不稳定,我重新焊了下cpu供电好了

网友:
同款的H81M-D R2.0同样的问题

网友A:
1.8有点高了 一般1.0左右 或者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有点高了 一般1.0左右 或者1.3

81 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