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热呼的就有供电,凉了核心就没有供电了

楼主(2021-01-31):
用风枪随便吹一下,供电就正常了,一会再开机核心又没有供电了,是不是核心虚了,显存连锡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加焊显卡估计能解决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pwm芯片的外围电路某个电阻问题。

网友:
显存都被我加焊的掉锡了

,估计也有连锡,显存被弄的短路了,没有供电了,我真佩服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