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 USB2.0 改3.0失败了

楼主(2021-01-31):
手里有一台HP1000笔记本 H75的芯片组英特尔3代的cpu 同时期的笔记本都支持USB3.0   这货咋不支持呢  某天清灰时打开看了一下 果然给hp阉割了主板设计的是USB3.0的 但是接口上面安装的是USB2.0的,对比其他3.0的主板 少了两个电容  把电容补齐了,找了个USB3.0的接口换了   结果还是不行  估计在这bios里面也被阉割了  有高手知道怎么折腾不

网友:
应该是有3.0芯片的

网友:
硬件上好说,还需要软件支持(软件只有厂家能弄)。帮不了你!

网友:
3.0的话,还有两个电容。。。

网友:
电感有没有少

网友A:
2.0有一对数据线,3.0 有3对,应该还得再补两个电容

网友:
我发现这里面都是高手

网友:
直接添加零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有一对数据线,3.0 有3对,应该还得再补两个电容

不缺的  那一组应该是电感  但是经过测量是直接通的

网友:
那里是直接通的  在接口上能直接测得阻值

网友:
电感没有上但是下面直接通的

网友:
H75芯片组不需要外置3.0芯片了吧  而且我在线路上面测到阻值了

网友B:
写个有3.0的bios试试呗

网友:
3.0 和2.0 速度到底差多少?

网友:
我知道3,0换成2.0的可以用,反之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
真的值当费这些劲嘛

网友:
这也可以改?

网友C:
usb3.0有4根信号线,你再仔细找到另外两个电容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个有3.0的bios试试呗

要有那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3.0有4根信号线,你再仔细找到另外两个电容补上

另外两组是直通的 能测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