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打印机共享

楼主(2021-01-31):
求教打印机共享

网友:
百度一搜一大把

网友:
百度上一大把修复WINDOWS共享的批处理

网友:
网络和共享中心

网友:
有专门的共享软件

网友:
看看这个  我每次都是参考这个

网友:
小小白,百度适合你

网友A:
进来学习学习   有那们告知下   局域网  但不同IP网的打印机怎样安装共享的。

网友:
百度一下吗

网友(2021-03-09):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学习   有那们告知下   局域网  但不同IP网的打印机怎样安装共享的。

一种 是你们路由做了VLAN,按正常步骤共享就行, 另一个就是买一个多网口打印机共享服务器

网友(2021-04-21):
整理的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