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强制关机后 不能触发

楼主(2021-01-31):
N4110 强制关机后 不能触发

原始故障 不触发,无待机电压,更换RT8206B后正常,测试中发现,按电源键强制关机后不能触发(待机3.3V和5V电压有),必须断开外接电源和扣电池才能正常开机,在系统中关闭计算机和只用外接供电或者电池不存在这种现象,电源和电池没问题,在其他机器上正常。

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总归是个问题,求检修思路

网友:
重点检查待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