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不充电,更换充电IC与Typc接口维修案例。

楼主(2021-01-31):
今天接到一台A1708,客户说是不充电,之前有电能开机,现在电耗完了开不了机。
机子接到手,先typc上电查看电流,发现俩个c口故障电流不一致,判断可能其中一个3215c00损坏。
拆机简单的打了下阻值发现其中一个3215c00的ldo短路,这个点短路的遇到很多了。

不过在换这个充电ic之前,需要更换typc接口,为什么要换,下面你就知道了。
更换接口我选择BGA更换,使用风枪也可以,但是没有BGA省心。

拆下接口。

打上一点焊油,更换接口,这个接口是从料板拆的。淘宝贵的简直。

焊接的时候会歪,不要紧,温度到了他自己就回去了。
下面是焊接效果,基本看不出来是换过的。

下面说说为啥要换接口。下图可以看到,两个接口右边的突起都被磨损没了,这个也是导致芯片短路的原因,插上数据线没有了右边的突起固定,数据线一左右晃动,导致针脚搭线短路,从而烧芯片。

接下来更换3215c00

861d 500度 60风速 我修手机一直用的温度,但我感觉拆电脑芯片还是慢。

拆下芯片,打上焊油。

偷个懒焊盘就不拖平了。

处理完毕。
装好芯片。

插电开机。

两个接口都充电正常,usb雷电功能均正常。

维修到此结束。
比较简单的故障,但是不能忽视了细节,如果接口不换,换了芯片后,客户回到家最后还是要烧芯片导致返修。所以说细节很重要。

网友:
不错细心很重要,不错技术高,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说明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A:
这个温度,如果芯片是好的会不会被吹坏了啊

网友B:
技术可以啊  这个接口还能这么焊码

网友:
这才是真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度,如果芯片是好的会不会被吹坏了啊

重要的不是温度,而是要控制时间,增加了风枪温度只是让芯片升温更快了,我是修手机出身的,从最开始一直用的都是500度,我用了几年我自己用起来是得心应手。我知道很多人用3 400度,都没问题,只要你能用好,多少度都一样。
其实芯片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我以前换桥都是用大炮换的,三四百度也没见吹死芯片,那时候我还没贴高温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可以啊  这个接口还能这么焊码

风枪也能换呀,难度稍微高点,看你敢不敢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要的不是温度,而是要控制时间,增加了风枪温度只是让芯片升温更快了,我是修手机出身的,从最开始一直用的都是500度,我用了几年我自己用起来是得心应手。我知道很多人用3 400度,都没问题,只要你能用好,多少度都一样。
其实芯片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我以前换桥都是用大炮换的,三四百度也没见吹死芯片,那时候我还没贴高温胶呢。

我现在这个师傅,说我吹个芯片半天吹不下来,好芯片都被我吹坏了。我就加温度,又说我这么高的温度吹芯片,芯片都吹坏了。我这个郁闷啊

网友:
就是接口太贵了

网友D:
我想问问861出厂后到你手上有没有效准过温度,或者说调过温度

网友:
楼主手艺可以啊,这波操作666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问861出厂后到你手上有没有效准过温度,或者说调过温度

温度不重要 怕高温吹死的人只能掌控不行

网友:
收获很大,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不重要 怕高温吹死的人只能掌控不行

不是怕高温,是嫌慢

网友:
技术可以啊  这种的到现在还是搞不清原理

网友:
没人问最后电流表吗?

网友:
换座子 大活

网友(2021-05-08):
楼主技术杠杠的,谢谢分享

网友:
设备不错,很专业

网友:
平时倒是没怎么留意充电接口的情况,学习了

网友(2021-07-06):
细心 其实你不换万一在保修期内回来 故障扩大更麻烦

网友:
还是接口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细心很重要,不错技术高

网友(2022-07-22):
万能料板..

网友:
技术真好,我都不敢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