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wfh9l 进洗发水

楼主(2021-01-31):
华为wfh9l 进洗发水hdmi接口跟前的电感附近腐蚀严重 掉了很多小电阻电容  没有图纸点位  有遇到同款的希望同行老板给拍个高清图 万分感谢  可以等

网友:
修好了我去

网友:
屏幕是2k的   屏幕背光升压电路也是在主板上的 升压芯片附近腐蚀严重 再就是 声卡的3.3v接的电阻腐蚀掉了   主板待机0.036  公共点8v多 有3v 5v 1.05v   升压电路没修之前 开机有跳变 掉电  升压这里 和公共点之间腐蚀断线了 mos管这里 少了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特别小 料板上找的比较大的换上去的  都接好 后开机不掉电 因为 未接电池 屏亮后直接显示一个电池电量低在充电的标志   接上电池后 直接进bios  客户有重要数据 固态已取走  找了个固态装系统测试后都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