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Y700-141SK插充电器就死机保险引起

楼主(2021-01-31):
联想笔记本Y700-141SK插充电器就死机保险引起。不插充电器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不会出现死机卡顿,一插充电器就出现死机卡顿,充电器和电池同时使用过一会就出现死机卡顿拔掉充电器一样死机,关机充电正常,用电池开机进系统桌面充电器插上看视频过5到10分钟左右,发现电流表短路指示灯亮起又灭了没有掉电死机卡顿只能强行关机,拆机没有明显损坏元器件,各电压正常,发现电源管理芯片附近一个保险开路。更换保险解决

网友:
修机器这么多年没有见过这个保险坏的。那怕后级大短路

网友:
这个保险坏了,还能进系统,还能正常开机,只不过插充电器就造成死机。电流表上电短路灯会亮会闪。还能充电,你说怪不怪。现在的笔记本,怪病多。

网友:
就这个保险引起死机没听过,无奇不有。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现在的机器 好多毛病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啊

用万能表测的,这个还要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万能表测的,这个还要说吗

我还遇见过保险测起是好的,带不动负载。

网友:
现在电脑越来越便宜。质量不过关,百病其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遇见过保险测起是好的,带不动负载。

我一般不看图纸,先莫测,测所有保险,这次是擦充电器死机,就先查电源管理芯片附近找元凶,,保险是好的,负载带不动,暂时没有遇到下次去考证一下

网友C:
楼主有没有试着拔掉电池后单用电源能正常开机不

网友:
学习了,真是问题多多呀

网友:
这是个奇葩故障 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试着拔掉电池后单用电源能正常开机不

拔掉电池试过了正常开机正常充电你没看主题吗插充电器就死机,给电池有毛的关系,充电器开机正常,进系统死机

网友:
系统卡不是系统原因,就是这个保险造成的,一插充电器造成电压不稳就卡住了。没有短路,正常进系统,只要不插充电器,一切正常使用。卡死还是一个保险引起的怪事吧。

网友:
系统卡不是系统原因,就是这个保险造成的,一插充电器造成电压不稳就卡住了。学习了,已经收藏了给你点赞,加油,期待分享更多优秀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电池试过了正常开机正常充电你没看主题吗插充电器就死机,给电池有毛的关系,充电器开机正常,进系统 ...

知道跟电池没关系

网友:
估计跟流过保险的电流有关吧

网友:
现在笔记本怪不多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D(2021-07-26):
大哥您好,我的联想电脑Y7000,出现了您贴子里保险烧断的那种情况,使用电源一切正常,插上电源立刻死机,关机状态插电源开机,正常显示,三五分钟后又死机,返厂修人家说找不到问题原因,我看您帖子里讲的和我电脑一模一样,所以特来请教你,能否帮我修复?可以付费。我没法私信你,权限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您好,我的联想电脑Y7000,出现了您贴子里保险烧断的那种情况,使用电源一切正常,插上电源立刻死机, ...

自己找个权限高一点的。帮你看一下就是一个保险,烧了。充电芯片附近。自己用万能表查一下嘛。我之前卡同事给他装系统,后来有时间过来给他维修,那个是返修的联想700。不是7000的。自己好好查一下。也许机型问题不一样。我之前是随便查。发现保险损坏更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您好,我的联想电脑Y7000,出现了您贴子里保险烧断的那种情况,使用电源一切正常,插上电源立刻死机, ...

插充电器就死机。你应该查充电芯片附近。肯定是充电器识别脚电压不一样擦,充电芯片附近或者查充电芯片适配器检测ec 适配器检测有图纸最好插图。如果没有思路发帖求助吧,不好意思😣没法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