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换了硬盘重装系统usb不管了

楼主(2021-01-31):
换了硬盘重装系统之后重启了一下电脑usb不管用了,重启之前一切正常
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提示符合usbxhci的主机控制器黄色感叹号,该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
电脑

网友:
换系统,软件不匹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带usb驱动的系统试试

网友:
拆机把usb接口用酒精刷一边,就可以用

网友:
驱动不对吧

网友:
USB驱动不对

网友:
BIOS 和 PE 试试能用吧,先排除是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
驱动不对啊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把usb驱动打上√

网友:
肯定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你的u盘系统太老了,装完后没导入usb程序

网友:
系统都能装,肯定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换个原生系统试试

网友:
机器配置,装的什么系统

网友:
CPU应该是狠垃圾的那种吧

网友:
进PE看看正常不,,,,,,,,,,,,,,,,,,,,,,,,,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试一下,如果不行换个系统版本重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