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m主板风扇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1-31):
今天同行送来一片联想h61m主板,故障描述为开机后风扇转,但是没有图像输出!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干,先检查主板是否短路,发现CPU一路供电MOS管有短路

正当准备换MOS管时,又想到是否为CPU损坏?因为没有发现烧灼的痕迹,结果拿掉CPU短路消失... 心中一阵窃喜以为故障解决?结果开机还是黑屏,让同行找了一个好的CPU换上还是不开机...

没办法,只能用示波器测量MOS管栅极驱动波形正常,万用表测量内存供电3.3V,1.2V都正常,南桥供电也正常!于是怀疑BIOS程序

开机测量W25Q16(U926)和W25Q32(U927)的SCL脚不跑码!于是刷BIOS程序

结果刷BIOS程序时发现W25Q16芯片损坏,无法读取!

更坏损坏芯片后,正常刷写程序

一切就绪后,装机测试发现开机界面闪一下就断电!由于本人主板修的少经验不足,于是只能用手摸的方法检查是否有ic发烫,结果发现位于CPU FAN插座旁边的一颗K6NA7芯片烫手,料板拆了一块换上后开机正常,系统成功安装,维修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