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150M-ET M2 CPU供电时有时无

楼主(2021-01-31):
今天接了张华硕B150M   上机偶尔能点亮   点不亮测电压   桥供电1.0正常    内存供电1.22v正常    vppddr2.5V  正常 vccsa  1.07V正常    vcore没有    vcore管理芯片是 7脚供电 5v真常   2脚开机3.3v也正常 就是无输出   偶尔开机CPU供电有能出来  能进系统  关机后又不出供电了   问一下大家这种该怎么查

网友:
按时序来修,重点看822.。。。。。。。。。。。。。。

网友A:
给我手里的好像一样 明天我给你量量

网友B: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呢?

网友:
会不会是U的供电信号问题?

网友C:
CPU_FAN 旁边的三极管 控制产生VCCIO VRDY 以及VCORE_EN 主要看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_FAN 旁边的三极管 控制产生VCCIO VRDY 以及VCORE_EN 主要看这个地方

我之前修过EX-B150M-V3 大多是那里的问题  还有2个822电阻 连接的是 VRMPG 和 VCCIO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手里的好像一样 明天我给你量量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呢?

加焊了  也合成过BIOS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_FAN 旁边的三极管 控制产生VCCIO VRDY 以及VCORE_EN 主要看这个地方

测试了都正常.....

网友D:
换了芯片OK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芯片OK了     谢谢大家

换的哪个芯片啊?能发一下吗。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E:
换了CPU供电芯片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CPU供电芯片OK了?

ok了.......

网友:
有供电有开启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时有时无,基本是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工作PWM ASP1401B的引腳的測量

VCCGT已禁用

网友(2021-06-30):
我也有个B150M-ET/V5 ·时有时无 CPU供电。。。
芯片是 ASP140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