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81主板

楼主(2021-01-31):
onda h81主板,短接电源就开机,电源和开机键都没问题,是主板哪里的问题?请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主板待机   开机电路!

网友A:
怎么查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查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

这样子就可以看出你是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在论坛上先认真学好电子元器件基础再学会上电时序后再提问吧。

网友:
开机键上有3.3v,就是不能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