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 RTX 2060进水烧SM3337 CV8AU 贴片场管

楼主(2021-01-31):
SM3337 CV8AU 贴片场管查不到任何资料,有代换的管子吗?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A:
感谢ruo愚,是这个SM3337PSQG,但是某宝上也找不到买的地方。有买的链接或替代物的链接吗?

网友:
P管30V/32A 笔记本隔离管不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ruo愚,是这个SM3337PSQG,但是某宝上也找不到买的地方。有买的链接或替代物的链接吗?

有资料了,就找同类产品替换,脚位体积功能

网友:
用NCE30P20Q代换sm3337,可用。还发现QA3111 QFN8也短路了,某宝买了,并且更换了相应的 UP19625,开机点亮。一阵高兴,测试,通过鲁大师测试分数环节,显卡28万多分。然后温度测试,温度不高。感觉不错。得意中......。瞬间没电了,完了,显卡又烧了。这回烧了总数10个QA3111的另外一个,郁闷中。不知道该不该在换QA3111,会不会在烧掉,就一个了,要买要年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