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B320i一体机故障的判断和解决方法

楼主(2021-01-31):
联想B320一体机有通病常见故障现象开机屏幕背光闪一下黑屏
为显卡供电芯片问题
、更换芯片或从其他供电拉电压都可修复
、该一体机还有一个问题bios也会坏但是故障现象不同
、但是bios有4个还有版本问题
如果是bios问题机器会正常开机
正常进系统会有声音但屏不会显示背光不会闪一下
、此故障为bios问题
版号:CIH61S V1.0独显TPV 715G4689-M02-000-0060 TNI 6150A0003605
多为U38、或U20坏
注意不是显卡bios
此显卡bios会有区别
如果不对会出现进系统黑屏装不上显卡驱动
很多人出现所有bios刷完机器显示但进系统不显示
多为显卡bios版本不对
另附上全套bios文件

B320I版号CIH61S V1.0独显TPV 715G4689-M02-000-0060 TNI 6150A0003605.rar

网友:
有电视版的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2021-05-21):
下载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