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H81,一插上小4PIN就不能触发

楼主(2021-01-31):
技嘉主板H81,一插上小4PIN就不能触发。是上下管问题?还是电源管理问题?

网友:
检查有没有管子短路了

网友:
都有可能,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量4p 是不是断路了啊

网友:
可能上管短路了 量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量4p 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
4P相连元件有击穿

网友A:
拆了CPU也是一样??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拆完管子就知道了,短不短路了

网友B:
这个板就建议不修了,换板吧。搞不好你还得亏cpu

网友:
一般是上管

网友:
Cpu也可能一起坏了,12v直接入u啦。

网友:
上下管,CPU管理芯片,滤波电容都有可能。这个情况是CPU供电那块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就建议不修了,换板吧。搞不好你还得亏cpu

为什么呢?供电这块不好修吗?还是说这个板子不值钱?

网友:
#在这CPU供电短路,看是哪个管吧里快速回复#

网友:
cpu区域短路短路重复一次

网友:
板子也不贵,就怕你没修好上一个u烧一个而已。修cpu供电最好全套换,有条件测好波,没有问题再上u。

网友:
一般是CPU供电上下管有问题,更换管子后建议更换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看一下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CPU也是一样??

是的,拆掉CPU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