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PRO更换南桥后检测不到独立显卡

楼主(2021-02-01):
更换桥以后可以亮机进系统,检测不到960独立显卡  测量显卡所有供电正常,时钟正常 复位也有,测量CPU到显卡的一个耦合电容只有10几欧 总共16组 其中一个耦合电容不正常 CPU这一端和显卡的一端都偏低只有10几欧。其他的组织都270左右。加焊CPU无效,另外内存插槽也只能用一个。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该不是桥坏了 然后显卡和CPU都坏吧!BIOS已经刷了多个也不行。现在还经常蓝屏

网友:
有大神再吗  帮忙看看 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主板要小心VCCGT MOS管短路,烧CPU,换个CPU用不到半个小时还会再烧,头大。

网友:
阻值修正常了,显卡才能找到。

网友A:
CPU这一端和显卡的一端都偏低只有10几欧。要是电容没有击穿的话,cpu和显卡可能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这一端和显卡的一端都偏低只有10几欧。要是电容没有击穿的话,cpu和显卡可能都有问题。

电容击穿还能亮 说书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击穿还能亮 说书类!

是cpu到显卡之间的PCI-E耦合电容,坏了独显不正常,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换的桥会不会有问题,现在桥的质量不太好

网友:
还是不错的,经验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CPU拆了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现在机器可以开机进入系统 集成显卡 有时候蓝屏,换了内存一样。明天准备干CPU了 到时候告诉结果。

网友:
有进展没? 就想知道结果如何

网友:
任何一边对地短路,都会不认显卡,

网友:
以后迅维论坛干脆改名叫 维修师傅的烦心论坛

网友:
Pcie总线有短路哪边短哪边坏。不是显卡就是U,短路加焊什么芯片呢,又不是开路

网友:
结合内存只能用一条,cpu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二修的话,有可能上家,加焊显卡,搞爆锡了。

网友C(2021-03-25):
此板子 目前还未修复,客户卖给我了   综上上述热心朋友解答 我认为是CPU和显卡都坏了   因为耦合电容两端的组织都非常低,与其他耦合电容阻值偏差太大了。所以准备放弃维修了 拆了卖配件,板子拿来当料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板子 目前还未修复,客户卖给我了   综上上述热心朋友解答 我认为是CPU和显卡都坏了   因为耦合电容两端 ...

主板卖吗? 老板

网友:
一般高端点的机器都不打算换桥了 。成本太高 。容易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