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11加电小电流漏电

楼主(2021-02-01):
拿到一台进水的iPhone11,本来经过清理接口跟替换腐蚀的电阻电容之后机器已经可以正常开机,测试时发现音量减键跟静音键无反应,再度拆机分层检查后发现是在清理按键排线座的时候造成了座子旁边两个ESD保护原件松动,导致信号断路。重新补焊后贴合上下板装机测试,机器正常点亮,可是白苹果之后机器就一直保持黑屏,没有进到系统。关机无反应,抠电池之后再度尝试开机,机器没有反应。取出主板单板加电后发现上电漏电120mA左右,尝试调低电源发现大概1.5v开始漏电,板子无明显发热点,已经尝试了松香大法,无果。。。。用手摸了半天感觉硬盘下面区域和cpu是温的。大电流故障好找,小电流还真没怎么碰到过,向大神求助!

PS:第一次清理完之后开机发现短路,检查发现是硬盘2.63供电上一颗电容炸裂,替换后顺利开机,直到修复音量按键信号再次开机后开始漏电。难道说是硬盘有问题了吗?

网友:
不行加电烧鸡吧

网友:
还是硬盘3.0V供电的问题。继续查吧

网友:
夹电120漏电 不应该调高电源标电流 使漏电加大  更容易摸出来吗?

网友(2021-03-13):
后续干货来了
最近有空就又把年前收的这台机子翻了出来,加电后按开机发现实际主板已经触发了,只是不知道卡在哪,于是索性先把各路供电测了个遍,这一测还真测出问了:所有的1v8供电实测都在2.5v左右。真是邪门了,问题虽然找到了但是怎么造成的依然很懵圈,东搞搞西搞搞没有进展只好再拿出电路图盯着看,恰巧在pcb图上瞎点的时候突然有了新发现,请看下图。

图上是pmu芯片U2700,下部两个红圈里圈中的和红色高亮选中的管脚依次为1v8_io, 1v8_s4 和1v8_s2三路供电,而上边紧挨着的还有两路3v的供电,这个区域背面正好又是显示和触摸连接座,由于这两个座子进水腐蚀严重,更换的时候曾经用风枪加热过这个区域,写到这估计大家也意识到问题了。没错,应该就是加热的时候温度时间没控制好电源底下爆锡了,但是爆的并不严重,从外部看不到任何爆锡的迹象,推测应该只是在芯片底下轻微爆了,造成了三路1v8供电相互之间短路,进而又和上方的3v供电跟下方的地轻微短路,形成了一个漏电通路造成漏电。说干就干,先除胶,再把电源芯片吹下来重新植锡安装,再上电终于又看到了久违白苹果。

ps:11的电源真难拆,及其不好下刀。
总结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手工很重要,搞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温度和时间。

网友(2021-04-12):
自己的手工把自己坑了,这也是一次教训,维修旅港是这样,时不时会遇至好一个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