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电池使用正常插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21-02-01):
机器单用电池没问题 关机充电也没问题  单用适配器或者和电池一起用都不行 用适配器开机瞬间掉电 开机后插适配器直接死机黑屏没有发现进水痕迹适配器已经排除  兄弟没给点思路  目前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网友:
可能是适配器功率检测不符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附近保险看看有没有开路,我在联想笔记本遇到你这个问题,我的不掉电,我的是保险开路造成了。你的自己仔检测一边肯定有惊喜,可以看看我帖子擦充电器就死机卡顿

网友:
原来戴尔的机器碰到过保护隔离场管有问题就会出现你描述的这种情况,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