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2-01):
联想N480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N480

  【故障现象】:不上电

  【故障分析】: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维修过程】:适配器电压19V经过接口VPJ1再经过保险VPF1后到达双P沟道MOSQ36555,6脚。MOSQ36552,4脚经过电阻R5510R5511分压后Q36552,4脚得到一个13V左右的电压然后MOS管导通,电压从第5,6脚到第7,8不过现在测试Q365556脚有电压,第78脚没有电压。第24脚导通电压为19V。从电压上看应该是保护隔离保护了。

  从上图可以看出Q3655想要导通的话G级就必须为低电平,那么Q3655的控制级是由Q3655A的自导通二极管经过R5510R5511这两个分压得来的想要分压的话,Q3651的控制级就必须为高电平,经测量发现Q3631G级有3.3V的高电平,这个时候就基本可以判断Q3655的内部有软击穿的现象了,由于手里没有一样的双P二极管就直接在料板上找了两个P沟道的改了一下。

  再次上电测量发现已经过了保护隔离了,但是上电0.78左右不跑码,经测量PLTRST平台复位已经出来。

  在换完CPU刷完BIOS无果后。发现此板为二修机,以前修过显卡,只不过清理的干净罢了,由于没有头绪了,手里刚好有一个216-0774207显卡,更换上后再次测试SMBUS总线已经有波形装机测试,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思路清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