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LED电源 5V 40A,带载不足,求助

楼主(2021-02-01):
电源IC用的是NCP1252,输出用的是2个MDU1511,不带载输出5V正常,一带载,LED屏一闪一闪,带不起来,求维修思路

网友:
把所有的电解电容换成质量好的就OK了,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换2个新的MDU1511(电容也换掉)。

网友A:
楼主发张电源内部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张电源内部的照片................

给你来个主控的PDF,中英双语!

网友B:
图片来了,大神们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来了,大神们看下吧

板子有点寒酸啊 散热都不舍得。。。正反面拍个高清发个网盘

网友(2021-04-25):
这个就是市场简易的那种电源,你要看他输出功率是不是达标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