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40 不过隔离

楼主(2021-02-01):
mbx-240 不过隔离 ,找不到图纸,sony 的隔离电路都有一路保护电路控制,到温控等,比较复杂,没图纸就不好查了,直接改了,改完充放电完全正常,两个隔离管的G极 直接敲开直接连接充电芯片的24V输出,

网友:
索尼的老机器了

网友:
怎么老的还修????????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网友:
高手 好用就行

网友:
这样都行呀,服了你了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绝绝绝!!!

网友:
楼主的基础看来很扎实,这样该电路,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
老师傅就是老师傅

网友:
提供了不错的思路,以前碰到过,修好了隔离,其他的还有问题,没有继续下去,就是因为没有图纸

网友:
相当老的机器!艰难的维修过!

网友:
SONY的经常有这个故障,不过改了充电老是不正常

网友:
今天刚好修了一台同型号的,不过故障不同。参考楼主的接线方法,可行。

网友:
这样改后充电可以正常吗

网友:
不影响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