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1无电,拆开检查这里烧毁

楼主(2021-02-01):
电源插头接到主板上直接去的这个零件,已烧起泡,看不清楚型号,请教这是什么型号,能用什么替换?谢谢!

网友:
查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A:
一般都是上下管啊 这应该能看懂啊

网友B:
隔离MOS管,多半都是N沟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上下管啊 这应该能看懂啊

这不是PWM电路,哪来什么上下管哟。

网友:
隔离管啊,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一般后面还会有短路

网友C:
一般隔离管烧了 大概率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第一个隔离管烧了,第二个好的,没有发现短路,估计是原件老化了。

网友:
手里没这么小的MOS管,拿出去修,200大刀,换的还是料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隔离管烧了 大概率是公共点短路

第二个隔离管都没事

网友:
隔离管烧了 有某路供电有问题

网友:
淘宝找丝印A5,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MOS管,多半都是N沟道的。

谁给你讲的隔离管多半都是N管的?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
找找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看就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那不能看清吗

网友D:
这个是,那个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那个发错了

谢谢!就是这个型号,太小了加烧泡了实在看不清字。

网友:
这东西没必要配型号的吧,废板子拆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