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H61M-DS2,风扇转转停停

楼主(2021-02-01):
一块技嘉H61M-DS2 V3。0,风扇转转停停,BIOS刷过了,拆下内存和CPU都这情况,转的时候也就1~3秒,感觉电压都测不出来啊,各位大神这种情况如何测量

网友:
刷BIOS,刷原厂BIOS。

网友:
这种情况表应该测得出瞬间电压,拔掉cpu供电再上电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后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