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遇到多起USB键盘失灵,重新安装系统后正常

楼主(2021-02-01):
近日遇到多起USB键盘失灵,重新安装系统后正常,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没遇到过,啥意思,病毒引起?

网友:
不认USB吗,,,

网友:
应该是usb驱动问题

网友:
一般是usb驱动问题

网友:
驱动不兼容

网友:
有遇到笔记本usb没反应更换驱动后解决

网友:
啥意思,系统更新后的问题?没见过

网友:
嗯,这个问题容易排除,设备不可用,我一般先用其他系统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