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亮度怎么调节 三星笔记本亮度调节方法

楼主(2021-02-01):
1、任务栏,会有个叫NVIDIA设置的图标。

        2、双击打开。

        3、进入后会看到亮度的调节了。

        4、早期的型号的三星笔记本电脑可以按【FN】+上下方向键调节的。
        5、新型号的笔记本可以按【FN】+【F2】/【F3】调节。

        6、电脑是win8的操作系统,,可以按【WIN】+【C】打开超级按钮,选择【设置】知,点击【亮度】,通过上下滑动滑块也可以调节屏幕亮度。

  以上是三星笔记本亮度调节的方法。

http://iask.sina.com.cn/b/2D4SnZzfcTM.html
http://iask.sina.com.cn/b/2DOFWi2EDCq.html
http://iask.sina.com.cn/b/2FihanZm5pE.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24KLgvuyK.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vFRj34fwu.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ftBJB5sQW.html
http://iask.sina.com.cn/b/2DTfKnFv5bk.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6ECV2sozg.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AfSgu8BKO.html
http://iask.sina.com.cn/b/2JNEJcwBc7g.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ZXaQzXMNk.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X9yhKUcm6.html
http://iask.sina.com.cn/b/2JqKSTzDWkO.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kJB2J0YSS.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hVXYfmlGa.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1JGYnDONI.html
http://iask.sina.com.cn/b/2CVIj8pfvC2.html
http://iask.sina.com.cn/b/2FSUJW4gsm6.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6ju0paMTU.html
http://iask.sina.com.cn/b/2JzUQ2DEh5w.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tTAEBD33I.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r5NwR6BFE.html
http://iask.sina.com.cn/b/2JEuGe390bU.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MdkQ4YCLM.html
http://iask.sina.com.cn/b/2Fw0VerNVB8.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ZCcl33WWu.html
http://iask.sina.com.cn/b/2CDopp65ZlE.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6ZLgpOuIG.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QNb4Lv2UW.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4cczJquee.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xNg7QkYKS.html
http://iask.sina.com.cn/b/2CHYoW7qBn4.html
http://iask.sina.com.cn/b/2DrM4pWysb0.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bzI8C6uP8.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8LZMFIr90.html
http://iask.sina.com.cn/b/2CMygy3qFfA.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1C9HzBFkC.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LpXZaCyVA.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f1bzzuywy.html
http://iask.sina.com.cn/b/2D8ZNmFUo1s.html
http://iask.sina.com.cn/b/2DSNwmObR90.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6c64e4deO.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zNjDquIAi.html
http://iask.sina.com.cn/b/2DdzTzomnmG.html
http://iask.sina.com.cn/b/2FqYGZ7Flpw.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aMhbu3LK2.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Ent0CAmBY.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ob3cYYMWu.html
http://iask.sina.com.cn/b/2CyOE62N22K.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1hbMaM3xw.html
http://iask.sina.com.cn/b/2JuSkePe7ea.html
http://iask.sina.com.cn/b/2CVfPGghEPo.html
http://iask.sina.com.cn/b/2DF3rOH0S8i.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Cg3SWwB5w.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PEUOYZbrY.html
http://iask.sina.com.cn/b/2JzstD6ZEW6.html
http://iask.sina.com.cn/b/2CZPZ4y3cxk.html
http://iask.sina.com.cn/b/2FdeKJ7Mmqm.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qDFbtoz6q.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arcerPeqK.html
http://iask.sina.com.cn/b/2DOdpDeHkMO.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UUMJF5vdw.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8jyz9zDV8.html
http://iask.sina.com.cn/b/2JlIxOvLIyC.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fHcNbv6qe.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ZuLpj4Hpw.html
http://iask.sina.com.cn/b/2F44KgQJbx8.html
http://iask.sina.com.cn/b/2CCVX9b5cUy.html
http://iask.sina.com.cn/b/2FA8rYNQOJI.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jW9eSennI.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19T6mJ0FA.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j8MUOUQyu.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U7t3l8GD0.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xdAQvcreG.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h1jGOoPdU.html
http://iask.sina.com.cn/b/2Juq7iy8FLA.html
http://iask.sina.com.cn/b/2F8cmOk6xUC.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PcksX7hua.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64Xtxg2KK.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jtL5gZTiq.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Uso3r1CI2.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Z2uYUbqZQ.html
http://iask.sina.com.cn/b/2JpQ87mk1nk.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uiE8aEpdw.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5hpTZ7DoC.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eTRcDAz3Q.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9wdz6plOy.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TjTALu2Ku.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MCr0Eood4.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U0bTaZJMu.html
http://iask.sina.com.cn/b/2G4P3ust1fc.html
http://iask.sina.com.cn/b/2FpBxJEWM66.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I2uP1spGG.html
http://iask.sina.com.cn/b/2EPq6xWEKPU.html
http://iask.sina.com.cn/b/2FbRBXf4D58.html
http://iask.sina.com.cn/b/2JCFf5HddsC.html
http://iask.sina.com.cn/b/2CTSLi44XDc.html
http://iask.sina.com.cn/b/2DpWslJXXbs.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fE86aNOga.html
http://iask.sina.com.cn/b/2HQhK74jUCK.html
http://iask.sina.com.cn/b/2Ix99Rjlqoa.html

网友:
用win10 ,点这里。

网友:
三星的本都要装好显卡驱动,然后再装上电源管理才能调亮度,否则没插电的情况下很暗

网友:
好适合新手做简单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