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正常开机没有声音

楼主(2021-02-01):
主板型号 la-b10故障:耳机   内置扬声器  都没有声音

声卡型号:alc233
求指导

网友A:
在系统里声卡能识别到吗

网友:
一般先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里声卡能识别到吗

完全正常  进pe播放 都没声音

网友:
搞了系统不行,主板拆下来检查一下是否有进水腐蚀  无异常先换个声卡芯片再说

网友:
说的太笼统

网友:
学习了   就当温习一下功课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这种 一般换声卡芯片没用就不好整了

网友:
换个 声卡

网友B:
查芯片的供电是否都正常,都有就换声卡芯片。多定两个芯片。现在好多芯片都是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芯片的供电是否都正常,都有就换声卡芯片。多定两个芯片。现在好多芯片都是不良的。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