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kf主板五响给个思路

楼主(2021-02-01):
开机五响,大电容没问题,还能是哪的事

网友:
测量打印头线圈,然后看字库芯片

网友A:
一般换主板就好了,80KF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换主板就好了,80KF有点麻烦

没事想修修主板

网友:
直接更换主板呀

网友:
换了,剩下几个坏的,看看能不能给处理一下

网友:
我有个暂停灯闪也没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