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720-12IKB暗屏

楼主(2021-02-01):
720-12IKB暗屏  谁有电路图能传一个不  不知道测哪儿    有接口定义的也行
数了数接口44跟针了

网友:
没有就只能一根根测,一根根猜了,维修有时就是猜的行为

网友:
猜中了就是好了,猜不只就继续猜下去

网友A:
没有主板的图 可以拆下屏幕 在屏幕上测试 屏幕接口的定义一般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主板的图 可以拆下屏幕 在屏幕上测试 屏幕接口的定义一般是一样的

明天拆屏,屏不好拆,背胶一拉就断。

网友B:
你拆完屏把屏线拔了重插一下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完屏把屏线拔了重插一下有可能就好了

非常赞同,这种遇到过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