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40 热重启固态掉盘

楼主(2021-02-01):
thinkpad e540 加装了一块建兴s940固态做系统盘,慧荣2246en主控,平时开机都能正常使用,但只要热重启就识别不到硬盘,每次都要开机或关机等好久之后,再开机才能恢复,bios已升级到官方最新版,硬盘的节能模式已关闭,求问怎么解决

网友:
固态最好是铁壳的好一些,散热方面也要加强。

网友:
真是颖难杂谰样样新鲜说不清楚

网友:
不行就只能换配件换到合适用为止

网友:
总觉得杂点的配件不作适配,的

网友:
所经兼容很容易出问题,老是奇怪

网友(2021-04-09):
换个盘试一下

网友:
只能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