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论坛首发机械师t90plus-tb 板号 gk5cp5z 1.0

楼主(2021-02-01):
板号 gk5cp5z 1.0 I7 1650

  机械师LOGO的 TB购入

GK5CP5Z MB V1.0.bin

网友:
其实是什么东西来的呀,看不明白不好说了

网友:
看名字卖家像是我的哪位学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家是我的学员。。。。

老师你好

网友:
哈哈 我只是业余玩家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 淘宝买的 BIOS 机子型号板号 是这个 t90plus-tb 板号 gk5cp5z 1.0

网友(2021-08-24):
楼主啊 我要这个板的EC

网友(2021-10-29):
1.1版本通用。

网友:
我原机故障是每次放电才能开机 板号gk5cp5z 1.0刷了之后按开关都没反应了呢  是机型不对吗

网友:
深海幽灵Z2 Air-S 板号:GK5MP5X MB V1.1,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亮屏幕黑屏没图像,外接有显示能进系统。把PS4'PS5'PS8用零欧电阻代换就OK,拆出来测PS4'PS5'PS8都有1.4-1.7欧的阻值。

网友(2022-07-10):
这几个保险坏了会出现暗屏,或者用电源开机屏幕一直闪

网友(2022-11-20):
机械师 T90 PLUS TB  I7-9TH  1650显卡,刷上可亮,显卡叹号,刷另一BIOS显卡正常
补充;我的机器显卡BIOS和桥BIOS都被上家动过,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备份BIOS刷回可以认显卡,判断上家可能是直接把另一张板子的显卡和桥BIOS整套更换了,所以更换其他BIOS导致显卡BIOS不匹配导致显卡感叹号

网友(2023-02-17):
谁下了,说说情况吗!

网友(2023-06-26):
老板好,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