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U2312HMT开机花屏幕

楼主(2021-02-01):
电脑城拿回来想研究下,希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下,逻辑板电压输出都正常,怀疑屏幕坏了但是不敢确认是不是屏幕坏,如果屏幕坏可以换灯管嘛(没有硬伤)

网友:
怎么看着像黑屏

网友:
开机就这样,感觉灰灰的影子在动。

网友:
就是逻辑板上的芯片坏了,没搞头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 不要搞了

网友A:
逻辑板电压都正确的话,建议更换通用驱动板测试下显示是不是正常,如果也不是正常,基本可以判定是逻辑板上信号引起的,这个视频已经可以初步判断灯管是亮的了。

网友:
最近在盘弄我的戴尔E2313Hf显示器,你这个图像看到过。
断开通往玻璃软排线VGL-GIP或是VGH中的一个,我记不太清楚了是哪一个,屏幕就是这个情况,显示三块区域。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

网友:
测上屏电压            VGH  VGLB

网友:
5V  30V  -8V

网友(2021-03-03):
屏坏了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电压都正确的话,建议更换通用驱动板测试下显示是不是正常,如果也不是正常,基本可以判定是逻辑板上信号引起的,这个视频已经可以初步判断灯管是亮的了。

后面确认灯管坏了

网友A:
灯管坏了拆开更换下就ok了,比屏幕损坏好很多了,不过拆卸要注意小心,防止玻璃板损坏。

网友(2021-04-11):
引用 网友A:
灯管坏了拆开更换下就ok了,比屏幕损坏好很多了,不过拆卸要注意小心,防止玻璃板损坏。

这现象会是灯管?疑难杂症

网友B(2021-06-01):
屏的问题呗.......................还能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的问题呗.......................还能是啥

灯光LED灯珠漏电导致欠压,属于才灰屏,处理过DELL 2312HMt 一次就是这样情况,用通用板点怎么点怎么正常,原装就是花屏或阴阳屏或有暗线或右半边屏幕拖尾各种看不懂的问题,换了1084也没解决,1.2V也有,3.3V也有,本来准备做屏幕坏了放弃了,后面发现5V直接接1084中间3.3V位置居然正常了,改回原装发现又这样了,没办法外接一条高压灯条,本机的高压灯条用通用点灯板点亮来看,最后换灯条解决了,判断应该是灯条漏电或老化或电磁干扰,楼下解释吧,我菜鸟一个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C:
灯光LED灯珠漏电导致欠压,属于才灰屏,处理过DELL 2312HMt 一次就是这样情况,用通用板点怎么点怎么正常,原装就是花屏或阴阳屏或有暗线或右半边屏幕拖尾各种看不懂的问题,换了1084也没解决,1.2V也有,3.3V也有,本来准备做屏幕坏了放弃了,后面发现5V直接接1084中间3.3V位置居然正常了,改回原装发现又这样了,没办法外接一条高压灯条,本机的高压灯条用通用点灯板点亮来看,最后换灯条解决了,判断应该是灯条漏电或老化或电磁干扰,楼下解释吧,我菜鸟一个

最后淘了个也是坏的显示器,但是屏幕好的电路坏的对调一好了,确认认原机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