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 4g黑狼版 (讯景)一玩大型3d游戏就黑屏

楼主(2021-02-01):
求教各位,给些思路,自用玩2d游戏没问题,只要一运行大游戏,就黑屏 显示无信号,风扇狂转,有时黑屏能听见游戏声音,有时黑屏后死机,只能强制关机,能排除电源 驱动问题,下一步该从哪着手检查呢?

网友A:
怀疑是温度检测电路 关闭了核心供电 保护了

网友:
想学显卡  没资料

网友B:
1-刷原厂BIOS,若不行则执行下条
2-降频测,若不行则执行下条
3-测显存通道,若正常则执行下条
4-加焊主核心,若不行则卖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刷原厂BIOS,若不行则执行下条
2-降频测,若不行则执行下条
3-测显存通道,若正常则执行下条
4-加焊主核心,若不行则卖卡

感谢~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温度检测电路 关闭了核心供电 保护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刷原厂BIOS,若不行则执行下条
2-降频测,若不行则执行下条
3-测显存通道,若正常则执行下条

这位大师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显存频率0啊老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存频率0啊老兄……

没运行游戏,一运行3d游戏就满了

网友:
会不会是功耗高之后独立供电没起作用?看看是不是8+6独立供电其中一个独立供电检测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刷原厂BIOS,若不行则执行下条
2-降频测,若不行则执行下条
3-测显存通道,若正常则执行下条
4-加焊主核心,若不行则卖卡

高手啊,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运行游戏,一运行3d游戏就满了

那就是bios不对

网友:
大概率核心虚焊,xfx的通病

网友:
大概率核心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频率0啊老兄……

难道说我这个买到rx580并不是原bios?实际是480 刷上来的?我也奇怪了GPU检测显存0

网友:
我觉得买的580实际是480刷上来的

网友(2021-03-13):
我也是这种问题,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