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CF260,换桥或者换CPU座的时候,到底怎么固定比较好,纠结中......

楼主(2021-02-01):
试过好几种固定方法,感觉都不怎么好,请经常做BGA的老师傅赐教!

网友:
我说的是台式机主板,不是笔记本

网友:
          老款你应该换了

网友:
咱有没有更换CPU的视频呀

网友:
换CPU座  纯红外的BGA好用一点,因为加热面积大。

网友A:
奇怪,你的支撑架怎么会没有?看我的和你的区别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你的支撑架怎么会没有?看我的和你的区别很大啊。

那个支架我拿了,笔记本主板才用,对台机主板来说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U座各北桥就别想了. 靠近板边上的桥换换可以.

主要问题是加热后板子变型.  换南桥成功率90以上.  北桥和座基本没成功过.

网友:
不用支架板子不变形吗?

网友:
手熟就行了!!!

网友B:
加热后板子变型.  换南桥成功率90以上.  北桥和座基本没成功过.

网友:
我也不会用啊

网友:
不是不会用!

网友:
是缺了两对爪

网友:
先充分预热,夹具调整好位置.做多了你就会知道主板那些地方容易变型.向上变还是向下.多做,多动脑子就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后板子变型.  换南桥成功率90以上.  北桥和座基本没成功过.

严重同意,基本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