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开机屏只会一直闪,完全无显示,也不掉电。

楼主(2021-02-01):
开机屏只会一直闪,完全无显示,也不掉电。测量南桥发出的PCH_PLTRST_CPU电压才1伏,这种电压正常吗?不正常应该怎么查,求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我不信

网友:
测的就是位置,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我不信

如下图。应该没测错吧。

网友:
插PCH_PLTRST_CPU的上拉电压,或查是否被某个芯片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