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60 索泰,1.8V转换芯片损坏,导致显存供电短路。

楼主(2021-02-02):
本来是好的卡,修另外一张1060,是up1735损坏,从索泰这个拆了up1735换过去,另外一张正常使用,然后脑残把换下来的给装索泰上了,开机直接短路保护。

热成像仪发现是显存供电mos管上管短路,更换up1735和上管之后,各项供电正常,但是无显示,MAST软件检测,所有显存都报错。换了几个好的显存过去,还是一样报错。

核心挂了???还是显存哪里还有问题。这么晚睡不着,所以来论坛请教大神相助,谢谢大佬们。

网友A:
显存短路核心大概率挂,因为显存直通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短路核心大概率挂,因为显存直通核心

可以识别显卡,代码43

网友B:
拆掉芯片 测焊盘3脚 短路的话 大概率是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芯片 测焊盘3脚 短路的话 大概率是核心挂了

拆核心吗?拆是方便,但是我没BGA啊。。。大哥有没有不用拆GPU进行测量的方法啊

网友B:
不用拆核心啊 拆up17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拆核心啊 拆up1735

拆供电电感测量是不是短路更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拆核心啊 拆up1735

有的损坏不是说短路损坏

网友(2021-04-27):
所有显存都挂了,Nvidia的GPU不太容易坏, 三星的显存,一把一把的坏,12V供电如果进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