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 2.0不跑码 查内存和cpu电压没有

楼主(2021-02-02):
内存电压管理芯片rt8120的en脚没有电压

网友:
RT8120是内存供电的啊,不是CPU供电管理的。

网友A:
我是新手,应该是cpu供电先出来还是内存供电先出来啊

网友:
按照先后时许来           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应该是cpu供电先出来还是内存供电先出来啊

个人理解是同时开启,坐等大神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应该是cpu供电先出来还是内存供电先出来啊

先内存供电,修内存供电吧

网友:
学习一下 看看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