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二极管两端的压降疑问

楼主(2021-02-02):
我是一个新手小白,近期学习笔记本维修基础知识,学到二极管知识,用一节14500锂电池和一个4007二极管做了个简单的试验,如图中,图1是二极管和一个锂电连接,没有负载,用数字表量得电池电压是3.7V,总的电压是3.35V,那也就是说二极管分得的电压是0.3V左右,是怎么回事?图2 中,连入负载后,电池两端的电压为3.4V,电池和二极管总的两端电压为2.7V,说明二极管压降为0.7V,这我能理解,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图1中二极管压降是0.3V左右?

网友:
看下二极管的伏安曲线。就秒懂了。我帮你把实险电路改了一下,画一个图,你去买个可调电阻,觉得可调贵的话,你多找几种规格的电阻也可以。工作原理,个人理解为,你测的0.3 V 实际是就二极管的开启电压。0.7可以理解为二极管饱和的电压,二极管必须限流。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应该都能秒懂。

网友:
首先你第一个图测得都是电池电压,第一次是直接测电池两端电压,第二次是串个二极管测的电池两端电压,那个0.3V也不能说是二极管分的电压。第二图能说明二极管的压降是0.7V。

网友:
电路基础搞一搞就懂了

网友:
对维修来说有时候不要太太在乎原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