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7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2-02):
一台联想T570笔记本加电不开机,首先怀疑是适配器损坏,用万用表测量适配器20v输出正常,插上适配器电源灯也闪烁,但是摁开机键不开机,因为手头没有其他好的适配器,但是稳压直流电源有一个方口电源,所以用可调电源测试开机,发现可以开机,可以充电,怎么用都正常,所以就开始想为什么适配器有点但是电脑不开机呢,经过反复测量对不,发现如果主板上的ACID脚为1.9v的话就能正常开机,如果是3.3v就开不了机,所以开始查找原因,发现方口的中间那根针并没有供电,所以我直接正负极飞了两根线直接加20v,发现ACID3.3v,所以可以推断ACID3.3v是开机芯片发出的不是适配器发出的,但是插上可调电源方口电压会拉低到1.9v,说明中间针虽然不供电,但是有用,它把电压拉低了,所以用电阻档测量终于发现,中间针跟地之间有个1k的阻值,然后找了两个500的电阻串联把中间针接地,在飞线加电,发现ACID的电压成了1.9v可以开机了,所以还是适配器坏了,只是中间针到地的电阻烧断了,导致3.3v拉不下去,主板认为适配器并没有插入导致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