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刷下KB9012,KB9022老是报错,提示3,7接触不良。

楼主(2021-02-02):
一台ACER E5-571 版号:LA-B162P 采用KB9022Q_D EC,机器不触发, 查了有待机3V,没有待机5V,排查EC条件,供电,,EC复位,休眠正常,RSMRST#

始终为0,由于EC带程序,所以开始漫长的刷EC程序的过程。

引脚定义按上面的飞5根线,接到键盘对应的线路,用的RT809F刷写,还拉了根8脚BIOS中的第3脚,接到主板的GND,第8脚接了电流表的3.3V,

全部接好了,打开检测芯片, 报错 3,7接触不良,找了好久,别人成功案例都没接对应的BIOS 3,7脚。采用的飞线也没有超过10CM。

难道软件版本低了?后来升级到软件版本到20210101,固件版本V2.0,还是一个鸟样,担心是不是芯片本身就坏了,

于是拉出一块采用EC是 KB9012 的联想E531 主板 版号:NM-A044 结果也是按上图的连到联想的对应的键盘线路,一样是提示3,7 接触不良。

想下大家,这个什么问题?别人都没接3,7 都没报错,我的老报错,刷不下去。

网友:
忽略这两个脚可以吗

网友:
直接忽略就行了

网友:
点取消 后面还检测芯片的

网友:
线太长也不行,亲测

网友:
不要自动检测芯片,而是手动输入KB9022,然后双击KB9022 #ISP

网友A:
我都拆下来刷好搞上去  90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拆下来刷好搞上去  9028

用转接座子刷的?

网友:
线没超过10cm。

网友B:
要板上的KSO3跟板上的地接,再接一条到809小板的地,是这个没接吗?

网友:
有可能是809f的问题,座子锁紧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板上的KSO3跟板上的地接,再接一条到809小板的地,是这个没接吗?

都全部接了,

网友:
kso3 接了GND,还拉了线BIOS 4脚接地,主板通电或者单独接bios 8脚 3.3V都不行。线路也没超过10cm。

后来没办法了,想到之前买的转接板座子,把芯片拆下来,焊接到座子上,然后放到编程器上面,才刷好了。

真是无语了,不折腾了。

网友:
后面,检测不到,也点了取消,以及ISP自动识别,还有手动输入KB9022 都是一样。

网友:
也不能有干绕的哦,附近有没有干扰

网友:
这个可以在线刷的,百分百得,,,ITE我就没成功过

网友:
买个转接板。。焊下来刷

网友:
第一线太长 第二 线不长没焊好 第三 ec本体问题 第四 飞错线  第五 你需要我给你修修 看看我的帖子 有个教程,

网友:
点忽略就行了  3 7脚 不存在的

网友:
你要对照图纸的脚位

网友:
实在不行离线刷写吧,有的机器就是刷不成。

网友:
离线座子刷最好,这个只能通过ISP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