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1求大佬支招

楼主(2021-02-02):
昨天接的11,顾客描述手机无法开机,充电无反应,拆机上电发现电流正常能开机,以为电池亏电,电池激活后还真开机了,本以为捡鱼了,可是开机后过一会屏幕就熄屏了,无法点亮,充电照样有电流,手机还是开机状态,只是屏幕无法唤醒了,好家伙,直接换了块总成测试,发现问题照旧,外配排除后直接干主板,也许是中层虚焊呢?分层后发现没有掉点和虚焊的痕迹,把显示IC和背光IC重新值了一遍,在合上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下思路中段了,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种故障案例,求指点迷津

网友A:
中层也值了好几遍了,应该不是中层问题,求大神拯救一下,顾客催了一上午了,已经准备提着刀来问候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层也值了好几遍了,应该不是中层问题,求大神拯救一下,顾客催了一上午了,已经准备提着刀来问候我了

先确定是不显示还是无背光,打显示座子阻值,检查电感和保护线圈,还有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是不显示还是无背光,打显示座子阻值,检查电感和保护线圈,还有供电电压

不显,熄屏后就不显了

网友:
联机,看是不是待机死机
这种多数CPU电感或者CPU虚

网友:
电感空焊:““““””””

网友:
wifi-bb重做一下

网友:
上盖电感换了

网友:
11睡死先考虑外配 其次CPU供电线圈

网友:
查上盖1.8V供电,以及主灯控与CPU之间的数据总线

网友:
像液晶电视显示屏,先要区分是背光不亮,还是屏幕不显示,,然后在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