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X6TI 间接性 卡或者掉盘

楼主(2021-02-02):
系统重装了   硬盘换了 还是有时候突然卡一下   原来的M.2 SATA 协议的盘有时候会开机认不到  重启就好了 换了硬盘还是  换了另一个接口也是  我初步怀疑是不是M.2 接口供电 或者数据端电容什么的不良  有遇到过的大佬 说说嘛

网友A:
不用怀疑,自信点干他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怀疑,自信点干他就完了

干供电?会不会是BIOS  或者EC  程序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