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测下来s5短路 基带电源重新处理 做过 还是不行

楼主(2021-02-02):
苹果7 测下来s5短路  基带电源重新处理  做过  还是短路   包括 2.2k电阻 补电压  也尝试过 现在爱思助手 保资料刷机到20定住  不过   有没有什么方法  保资料刷机刷过  客户想要里面资料

网友:
新手修7代????

网友:
保不住资料
定20刷不过和基带没关系
全新刷机就过了

网友:
   不会搞手机好想学哦

网友:
卡在 20 基本上没办法了 应该是资料满了

网友:
直接拆掉基带电源刷机,正常无基带是可以刷机通过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满了,还是全新刷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