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e202s安装封装win7gho64位后出现蓝屏

楼主(2021-02-02):
电脑bios调成关闭安全启动项,开启launch csm项,把u盘设为第一启动项。用过wpe安装封装win764位后是蓝屏,换个大白菜pe,优启通还是蓝屏,都是还原镜像成功,但开机后就蓝屏。是我哪里没调好还是怎么回事?求详解!!!

网友A:
安装纯净版gho
或者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这个系统试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8279-1-1.html

有小点的系统吗?这个包5g,下着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纯净版gho
或者用安装版的试试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有点困惑不解,各方面也没发现问题,就是安装成后win7图标刚一露头就变蓝屏了。

网友D:
这个需要在电脑微软官网下载32的win10

网友:
需要在电脑微软官网下载32的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困惑不解,各方面也没发现问题,就是安装成后win7图标刚一露头就变蓝屏了。

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老老实实的安装WIN1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在电脑微软官网下载32的win10

为啥呢?有没有能装win7-64位的办法?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