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比亚NX609J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2-02):
显示充电充不进,越充越少,没有这手机图纸,拆开主板,仔细观察,发现充电IC是PMI8998,打开同样用这个充电IC的小米8原理图点位图,经测量尾插5V已经到充电IC,更换PMI8998,故障修复。

网友:
电感烧断了吗

网友A:
或者是电容有漏电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排除法,它会引起很多故障现象,迷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电容有漏电

楼主说的充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