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6600工作站30分钟准时掉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2-02):
自用老本子,折腾升级mxm显卡无果,(W717M花屏,HD7970M有背光无显,需要拔纽扣电池集显进系统有HD7970可用),后来好像降级BIOS到a10,刷回a18后出现此故障,不是很确定了。现在找不到故障原因。

网友:
重刷魔改bios即可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问题,,,,,,,,,,,,,,,,,,,,,,,,,,,,,,,,,,,,,,

去掉独显,集显也一样,原来用集显是好的,不掉电,可以确定

网友:
重刷了好多次没用,魔改怎么个改发,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独显,集显也一样,原来用集显是好的,不掉电,可以确定

编程器重撸bios

网友B:
从.exe里提取出来?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exe里提取出来?我试试

你估计是BIOS来回撸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估计是BIOS来回撸挂了

我想的也是,要一个一个降级,然后一个一个升级,我越级了,这BIOS有8个多的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的也是,要一个一个降级,然后一个一个升级,我越级了,这BIOS有8个多的版本

修板师傅这类鼓掌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板师傅这类鼓掌秒杀的

网友:
估计是Bios挂了!

网友:
估计得换桥了。

网友:
定时掉电是个什么鬼,只有BIOS里有个定时开机的设置项目,停留在BIOS界面一样定时掉电

网友:
你估计是BIOS来回撸挂了

网友D:
定时掉电,有点像X250,不会也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时掉电,有点像X250,不会也是BIOS问题吧。

厂家的刷BIOS程序和编程器刷有区别吗,编程器能刷新更多数据吗

网友:
你这种情况就难弄了,只有碰到过的人才知道,因为不好测试没测试一次要等半个小时,这个谁等得了啊

网友E:
外设拆了 刷BIOS USB口
tudou8877
谢谢,我试试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设拆了 刷BIOS USB口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