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的xfxR9_390的上电时序和电压情况是怎么样》

楼主(2021-02-02):
我维修的时候
1.是1.8v
2.是0.9V
这2个电压是先出的。
剩下的的
1.04V
显存电压1.5V
核心电压0.92V
这3个电压的次序是怎么样的。有知道的朋友麻烦说一下。

网友:
就是你写的顺序,核心电压最后出。

网友:
R9 290上电时序不知道和390的一样吗?1.8v芯片我量的是3.3v的

网友(2021-04-07):
5v-1.8v-0.8v-1.5v-0.9v-0.9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