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例CPU供电保护的特例,真是不可思议啊

楼主(2021-02-02):
真是不可思议啊,不知道这板是修过的,还是出厂就这样

网友A:
可以说呀一下是笔记本或者台式主板?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呀一下是笔记本或者台式主板?什么型号?

台式机的上管。。。

网友:
过程不描述一下的嘛?

网友:
过程了   没有嘛

网友:
看电路图应该是笔记本

网友:
台式机也有这种8脚管的啦

网友:
华硕台式机有这个管子

网友:
没毛病啊!

网友:
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说的是什么,没说明白

网友:
CPU的Mos管上有修19V电压,跟这个肯定有关系啦。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 稍微高档点的板子MOS管都是这样的。V星高档的都是DRMOS

网友:
没有什么毛病啊,?

网友:
胆大,心细啊。。

网友:
楼主用的是老年机拍的么?

网友:
楼主要表达什么啊!

网友:
上管击穿了嘛,还是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