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时遇到“写操作超时失败”,怎么弄?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1-02-02):
已经擦除,查空已空的。在编程时遇到“写操作超时失败”,怎么弄?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权限问题?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试一下

网友:
C341土豪金

网友B:
几块钱的编程器知足吧

网友C:
芯片接触不好,你的土豪金芯片显示ID明显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的编程器知足吧

是十几块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接触不好,你的土豪金芯片显示ID明显不对

接触是没问题了的,会不会是容量不够大?

网友:
对的。。。是这款了,还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试一下

V星的芯片很奇葩,乱七八糟一大堆数字在上面,5行字,放大镜都看不清,得用显微镜了

网友:
换个好点的编程器咯

网友:
会不会是V星这款主板没有BIOS的?我找不到

网友:
土豪金的编程器都是这样的,有些芯片写多几次就把芯片都给写坏的。

网友:
id ff 不是短路芯片坏就是当中有双bios切换芯片

网友D:
不要用夹子,把bios焊在转接板上就好了

网友:
bios和编程器接触不良,没有焊好也会

网友:
换编程器就行了

网友:
1.5v转接板

网友:
注意3.3和1.8的供电

网友:
1.8和3.3供电一样吗

网友:
估计时接触问题,先关闭软件,再拔出编程器,再取出bios芯片清理一下脚,重现压到编程器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夹子,把bios焊在转接板上就好了

同意楼主意见

网友:
bios芯片脚和编程器接触不良, ID型号都没检测到,怎么刷???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有些芯片写多几次就把芯片都给写坏的。

网友:
先确定定芯片能不能正常识别,容量对不对

网友:
换一个芯片试试吧 芯片不良 就会提示这个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是是卡子不紧导致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
估计是没夹好,V星的还好。不要用那个夹子。V星主板一般都有JSPI1排针,CH341a上也有对应的针,找线连起来就行。不过要注意bios型号,如果是24/25L就是3.3v,24/25U是1.8v左右,编程器是3.3v,L可以直接接,U的话要降压。示意图:

网友:
没夹好、建议用线连接JSPI1和编程器,注意bios芯片型号,有3.3V和1.8V的。24/25L为3.3,24/25U为1.8v,编程器是3.3v的,1.8要降压。连6根线就行了。连线图百度查下。

网友:
芯片坏了吧

网友(2021-03-11):
可能和编程器有点关系,之前碰到过刷写失败,自从用了809f

网友:
芯片ID没有识别,肯定有问题,

网友:
BIOS文件可能不对(它是有要求的,文件过大)。编程器插件接触不良。